[求助] 带隙基准

楼主(2023-06-13):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做二阶温度补偿,它出来的曲线是这样的。换而言之,出现这样的曲线对吗?

网友A:
曲线对的,至于为什么出现这个,你仿真看看电阻和三极管的温度特性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对的,至于为什么出现这个,你仿真看看电阻和三极管的温度特性就知道了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线对的,至于为什么出现这个,你仿真看看电阻和三极管的温度特性就知道了 ...

标准的不是应该一条比较完好的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吗

网友:
可能用的电阻的温度特性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