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entext exceed turbox 怎么让用户同时打开多个服务器呢

楼主(2023-06-13):
解决了:把reusing关了就行了

node group里面有10台服务器,但是用户打开一台之后,在点打开,就会resume到之前打开的那个服务器,大佬们知道怎么配置吗

我又仔细看了下,点击launch图标之后,图标下满的那串小字,发现不是resuming,情况如下:
session1 连接成功以后,是active,然后我在点击profiles里面的launch,打开session2,session2的图标下放小字显示,connect Server-reusing existing session 然后就消失了

图片

图片

网友A:
点profiles里边的  不要点Active里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profiles里边的  不要点Active里边的

感谢老哥,回答,我就是点的profiles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profiles里边的  不要点Active里边的

我又仔细看了下,点击launch图标之后,图标下满的那串小字,发现不是resuming,如下:
connect Server
reusing existing session 然后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profiles里边的  不要点Active里边的

解决了,把reusing关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