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低功耗设计这个职业方向怎么样呢?

楼主(2023-06-13):
低功耗设计的职业前景怎么样呢?类似于大型SoC的低功耗设计手段

我的理解是基于UPF的Power Gating之类的低功耗手段,理解比较窄。还望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前辈,谢谢您的回复!

可以详细一点展开说说吗?比如是大型SoC的低功耗方向,还是其他的方向呢?具体的低功耗手段除了UPF还有没有更先进的呢?具体我不太了解,还麻烦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前辈,谢谢您的回复!

可以详细一点展开说说吗?比如是大型SoC的低功耗方向,还是其他的方向呢?具体的低功耗手段除了UPF还有没有更先进的呢?具体我不太了解,还麻烦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B:
upf只是实现多电压和开关的一个手段,是低功耗设计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
低功耗涉及的面很广,系统级(软件设计,电源管理),系统设计(架构,总线,时钟安排,器件选型),电路和微结构(RTL级,clock/memory gating,),门级设计(upf,多阈值, 综合和布线)多了去了。
功耗也分很多种,平均功耗,峰值功耗,漏电。针对不用的点,设计的思路也都不一样。
upf算是低功耗设计的沧海一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f只是实现多电压和开关的一个手段,是低功耗设计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
低功耗涉及的面很广,系统级( ...

十分感谢前辈您的回复!

请问如果我后续想从事Low Power架构设计的话,我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呢?是偏前端/后端/架构/系统呢?

网友(2024-01-10):
借楼也想了解下低功耗验证的后续发展以及知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