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中只知道命令选项,怎么得到这个命令

楼主(2023-06-13):
请问ic compiler中只知道命令选项,怎么得到这个命令,比如psynopt -size_only,我只知道-size_only这个选项,怎么得到psynopt这个命令?

网友:
help * -v
然后挨个找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ropos size_only

太感谢了,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ropos size_only

你好,想问问inn有类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