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ShapeQuery()函数求助

楼主(2023-06-13):
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我自己写的这个函数单独执行没问题,但是放到其他函数里循环调用时,dbShapeQuery()里bBox就有问题?

楼主:
套上一个list()之后的结果,这不是表示前面的没问题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网友A(2024-04-01):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什么原因呢?问题要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呢?问题要闭环

太久了,记不清
好像是我输入的obj用的geGetSelSet(), 所以输入了一个list,获取到bBox就 多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