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样的poly连接方式好吗

楼主(2023-06-13):
通过poly做为长导线走一段距离。

网友A:
这poly方向,这poly的形状,其实好不好得看是多少nm的制程,搁7nm 28nm这些肯定不行,180那些没问题。具体还是得看design rule里面的规则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poly方向,这poly的形状,其实好不好得看是多少nm的制程,搁7nm 28nm这些肯定不行,180那些没问题。具体 ...

这样POLY走长线 只在端口打CT连接点位,这样处理可以不?
40nm制程

网友:
满足DRC 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POLY走长线 只在端口打CT连接点位,这样处理可以不?
40nm制程

好几个MOS的gate都通过POLY连接,这一般的管子是没啥问题的,除非是那些特殊的管子,高速大电流耐压那些。

网友:
好肯定是不好,行不行看工艺和设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