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useful skew maxalloweddelay 失效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6-13):
我是这样再cts 设置的  setoptmode - useful_skew true
                                 setusefulskewmode -maxalloweddelay 0.2
但是结果 cts 直接把700ps的 setup 修clean了, skew 有3ns,导致hold很差 。像是这个option失灵了, 各位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助

楼主(2023-07-19):
用下面的设置 可以再cts 控制usefulskew
setOptMode -skewClockHonorAutoLimitInsertionDelayFactor true
setOptMode -skewClockAutoLimitInsertionDelayFactor 1.05

楼主:
顶一下, cadence support  是这么说的。

但我是在ccopt_desgin -prefix cts 之前设置的,结果useful skew cell 插insert delay的还是不对。

楼主:
网页上的意思应该是 maxalloweddelay 再cts 不起作用, 那我又该怎么控制usefulskew 的最大值呢

网友A:
setOptMode -skewClockHonorAutoLimitInsertionDelayFactor true
setOptMode -skewClockAutoLimitInsertionDelayFactor 1.05
这个命令是不是在最新的innovus版本里不存在了?我在setOptMode下没看到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OptMode -skewClockHonorAutoLimitInsertionDelayFactor true
setOptMode -skewClockAutoLimitInsertio ...

我用的21.37的版本 , 你可以是直接敲进去试一下 , 有可能是隐藏的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