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流片后给控制级供电的LDO不稳定

楼主(2023-06-14):
最近做了一款BUCK,流片回来后为控制级供电的LDO不稳定,每隔50us左右会有一次不规律的抽电流导致200mV的压降。

这个频率远低于BUCK的工作频率,BUCK功率级也是随着这个压降的产生会发生瞬态跳变。Bandgap、软启动等其他模块测试已经正常工作了。
将控制级disable后LDO正常工作,单独测LDO稳态和瞬态均正常工作,将LDO输出电压外灌后BUCK也可以正常工作
请问有人有类似的测试经验吗?是PCB上的问题还是版图中有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现在测试该往哪个方向去定位问题呢?现在没思路了,求助大神!

LDO波形

LDO波形

网友A:
将LDO输出电压外灌后,外接的电源会有负载电流的周期性波动吗
猜测可能是控制逻辑在有些状态下短路电流很大,LDO拉不动这个负载

网友B:
从你的描述来看,控制电路每隔50us有一次动作,重点查下控制电路里50us间隔的动作看看!

网友C:
ldo 输出电压外接负载电流会有周期性波动吗?
控制电路每隔50us有电流?

网友D:
既然LDO的输出是接出pin了,那接片外10uF电容试试LDO还这样吗?

网友:
控制环路不稳定吧 仿真tr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LDO输出电压外灌后,外接的电源会有负载电流的周期性波动吗
猜测可能是控制逻辑在有些状态下短路电流很大 ...

外接的电源显示输出电流是0,我再用电流探头去看看有没有周期性波动,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描述来看,控制电路每隔50us有一次动作,重点查下控制电路里50us间隔的动作看看!
...

BUCK的工作频率是2MHz欸 是没有20kHz的信号的 和版图走线会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 输出电压外接负载电流会有周期性波动吗?
控制电路每隔50us有电流?

接周期性变化的大负载电流才会出现这种三角形的周期性波动,随着负载电流变大纹波也会变大,但是纹波最大只能到120mV,继续增大负载电流的话直流误差也变大了,但是接入BUCK的时候测试波形里面直流值还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LDO的输出是接出pin了,那接片外10uF电容试试LDO还这样吗?

增大LDO输出电容的话这个周期性抽电的纹波一直是200mV不会变,频率会下降

网友E:
控制级disable后LDO正常工作
=> 控制级 有地方短路吗 ?  或 LDO 本身不稳定, 哪类LDO ?  Ldo如有输出PIN 串小R 当ESD 电阻看看.
Ldo Vref 哪来的?  另一个 pre_regulator 吗?

网友C:
控制级disable后LDO loading是什么?
LDO输出接出pin -> 有用C + bond wire L仿真tran确认 stable? 不同负载 stable?
控制级有c extracted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级disable后LDO正常工作 => 控制级 有地方短路吗 ?  或 LDO 本身不稳定, 哪类LDO ?  Ldo如有输出PIN 串 ...

现在怀疑是控制级逻辑部分哪里可能短了 但是现在功能全都正常所以也不知道该定位哪里短了

LDO是稳定的 是可以单独测试的 测试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控制级有漏电的话超过负载电流范围肯定就不稳定了 但是不稳定的波形应该是稳定到一个更低的电压 而不是这种三角波波形呀
LDO的ref是从电源电压下来的bandgap产生的 测试没有问题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级disable后LDO loading是什么?
LDO输出接出pin -> 有用C + bond wire L仿真tran确认 stable? 不同负 ...

控制级disable后LDO loading是空载了 然后我接了电子负载测试过了 LDO工作正常

仿真的时候加了bonding线 如果控制级没有短路之类的情况发生的话是在设计的负载范围内的 tran和ac仿真都是稳定的

现在怀疑是控制级逻辑部分哪里可能短了 但是现在功能全都正常所以也不知道该定位哪里短了 LDO是稳定的 单独测试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控制级有漏电的话超过负载电流范围肯定就不稳定了 但是不稳定的波形应该是稳定到一个更低的电压 而不是这种三角波波形呀

控制级有c extracted仿真???--请问这个是提参后仿吗 这个是做过的 没有问题

谢谢您!

网友C:
控制级有提参后仿 -> good... 看看电流
或许试试关闭 LDO, 控制级电源来自pin, 看看控制级电流?
查看chip layout DRC看看有没有任何LU*?
chip total电流 okay? 如果高可能需要做EMMI

网友B:
可能是内部控制电路某个模块发生Latchup,电流超过LDO的电流限,将LDO输出电压拉低,LDO输出电压降低到一定值后引起控制电路动作又退出了latchup,仔细检查一下版图,看看有哪些地方可能触发SCR(可控硅结构)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大LDO输出电容的话这个周期性抽电的纹波一直是200mV不会变,频率会下降
...

你这个LDO是普通结构的LDO吗?是不是需要设计成Class AB型的LDO?估计是LDO需要往外输出电流还能从外吸收电流,而常规的LDO在吸收电流时输出电压会上升的,导致输出不稳定。

网友F:
ldo正常的稳压值是多少?如果高于正常稳压值有没有一种可能控制回路的电压轨有灌电流导致LDO输出提升?低于稳压值可能是内部latchup,或者逻辑误差积累导致驱动电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级有提参后仿 -> good... 看看电流
或许试试关闭 LDO, 控制级电源来自pin, 看看控制级电流?
查看chip l ...

关闭 LDO, 控制级电源来自pin, 控制级电流比原来的设计值大了十倍,但是是直流值,没有跳变,但是这样的话LDO应该稳定在一个低一点的电平而不是出现三角波呀?

DRC确实没有LUP错误,但是现在觉得应该就像是内部控制电路某个模块发生Latchup,电流超过LDO的电流限,将LDO输出电压拉低,LDO输出电压降低到一定值后引起控制电路动作又退出了latch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内部控制电路某个模块发生Latchup,电流超过LDO的电流限,将LDO输出电压拉低,LDO输出电压降低到一定 ...

这个分析帮助很大,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LDO是普通结构的LDO吗?是不是需要设计成Class AB型的LDO?估计是LDO需要往外输出电流还能从外吸收 ...

这个就是class ab型的LDO,这个三角波波形的峰值是正确的DC值。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do正常的稳压值是多少?如果高于正常稳压值有没有一种可能控制回路的电压轨有灌电流导致LDO输出提升?低于 ...

是低于稳压值的,我试着从latchup和驱动电路漏电这个方向找一找,谢谢您!

网友C:
控制级电流比原来的设计值大了十倍.... 直流值??? 50MHz电流探头没有移动???
关buck还有十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级电流比原来的设计值大了十倍.... 直流值??? 50MHz电流探头没有移动???
关buck还有十倍电流? ...

是的 交流值很小 直流值大了十倍 buck关掉的话电流是正常的 我现在觉得latch up讲不通 闩锁效应是正反馈 有可能会退出再进入再退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交流值很小 直流值大了十倍 buck关掉的话电流是正常的 我现在觉得latch up讲不通 闩锁效应是正反馈  ...

有没有确认buck控制级模式不改变?

网友A:
之前想的是,可能中间逻辑因为延时或者什么影响,导致反相器的短路电流很大(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平同时比较靠中间,反相器工作的像模拟的放大器),如果有多个这种卡在中间的反相器,控制逻辑的某一段时间内的电流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确认buck控制级模式不改变?

确认过了 因为这个LDO的电压如果是外灌的话是正常工作的 即使是不外灌 是因为电压出现了那样的波形所以时钟不太稳导致输出不稳 控制模式是不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想的是,可能中间逻辑因为延时或者什么影响,导致反相器的短路电流很大(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平同时比 ...

那这个大电流应该不是持续的呀 我外灌的时候看到的是持续的DC电流 但是我外灌的时候不能把LDO关闭 会不会是交流量依然是由LDO提供的 所以外灌电源只能看到直流量?这样子说来交流电流就能够出现这样的波形了 但是为什么加大输出电容对LDO输出电压纹波没有改善呢 谢谢您!

网友:
师兄好强,过来给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