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里边分析IR drop的voltus是怎么打开的,需要下载插件么

楼主(2023-06-14):
virtuoso里边分析IR drop的voltus是怎么打开的,需要下载插件么?

楼主:
麻烦知道的大佬说一下具体需要下载什么插件,谢谢啦

网友A:
PVS + Quantus + Voltus-Fi-L plugin
根据Virtuoso EMIR Analysis – Extracted View Flow cadence RAK

网友(2025-03-11):
楼主你好,请问你知道怎么打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S + Quantus + Voltus-Fi-L plugin
根据Virtuoso EMIR Analysis – Extracted View Flow cadence RAK

说的懂不了一点,大家能看懂的解释一下

网友:
1. Run PVS LVS
2. Run Quantus QRC (PVS-Quantus) to create extracted view
3. Run Spectre APS sim with extracted view from step 2 and enable EM/IR output (vavo emirformat)
   a. Under setup->EM/IR analysis->EMIR Analysis setup->Enable EMIR Analysis in Transient or DC sim option.
4. Descend view into the "extracted view"
5. Launch->Plugins->Voltus-Fi-L to bring up IR/EM analysis console, then try "Rail Analysis Results" etc etc

网友:
需要license检查不到的话没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