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set设置保存文件的时候使用%l生成与cell同名的文件,但它自动生成了%l的文件夹

楼主(2023-06-14):
(图片)

楼主:
这里的%l是需要在那里定义吗

网友A:
把“%l/"删掉就可以自动在drc文件夹地下生成同名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删掉就可以自动在drc文件夹地下生成同名文件了

删除了之后没有生成新的文件夹,路径就只到drc那个目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除了之后没有生成新的文件夹,路径就只到drc那个目录下

你是想自动生成和cell同名的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自动生成和cell同名的文件夹?

对,就是想自动生成同名文件夹

网友B:
这个是在calibre preference 里设置的,你到上面菜单栏你找一下应该能找到
下班了不方便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calibre preference 里设置的,你到上面菜单栏你找一下应该能找到
下班了不方便截图 ...

能不能给张图呢  我按照你的方法找了一下  不确定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calibre preference 里设置的,你到上面菜单栏你找一下应该能找到
下班了不方便截图 ...

网友:
找到了吗

网友C:
setup-preference-templates里面设置Run Directory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C:
setup-preference-templates里面设置Run Directory

可以给一个示例嘛。我是直接写的绝对路径加一个%l,发现直接生成了%l这个文件夹

网友:
这个如果是2021版calibre的,可以用*cmnTemplate_RN:设置,加上你设的%l路径即可

网友:
如果有calibre的interactive pdf,可以参考搜到相关的想要的设置

网友(2024-03-18):
按照图中设置,就可以在.../calibre/drc/下面自动生成该cell的同名文件夹,但是要确保你的virtuoso启动路径在calibre的上一层,如果不是就修改%l之前的路径,这样设置同样适用于LVS和PEX。设置好之后保存到runset就ok了,重新打开calibre DRC,load你的runset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