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项目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3-06-14):
平时画图就只是让单纯的对着画,
想了解一下做项目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给别人讲项目的时候应该介绍一些什么内容?
比如画了一个DCDC的版图应该讲些什么?

网友A:
看看ChatGPT如何回答你的问题:

在做模拟电路项目时,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 需求分析和规格说明: 在开始项目之前,确保清楚了解项目的需求和规格要求。这包括电路功能、性能指标、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功率要求、尺寸限制等。理解需求是确保项目成功的第一步。
  • 设计概念和方案: 在开始具体设计之前,应该制定设计概念和方案。这包括选择适当的电路拓扑结构、组件选择、信号处理技术等。确保你的设计方案能够满足规格要求,并考虑到可行性和可靠性。
  • 电路分析和仿真: 在进行实际版图设计之前,进行电路分析和仿真非常重要。使用仿真工具验证电路的性能、频率响应、稳定性等。这有助于发现潜在的问题和改进设计。
  • 版图设计和布局: 在进行版图设计时,需要关注信号完整性、设备匹配、热效应、寄生效应等。正确的版图设计可以确保电路性能和可靠性。合理的布局和引脚分配可以简化布线、降低干扰和提高可测试性。
  • 验证和测试: 在完成版图设计之后,进行验证和测试是必要的。使用合适的测试设备和方法来验证电路的性能和功能,并确保其符合规格要求。

在向他人介绍项目时,可以考虑以下内容:
  • 项目背景和目标: 介绍项目的背景和目标,为什么选择这个项目以及它的重要性。
  • 电路架构和设计原理: 简要介绍电路的架构和设计原理,包括选择的拓扑结构、关键组件和工作原理。
  • 关键技术和创新点: 强调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和创新点,例如采用的特殊技术、优化算法、性能改进等。
  • 电路性能和结果: 介绍电路的性能指标,如输出电压范围、效率、响应时间等,并提供实际测试或仿真结果来支持这些指标。
  • 应用和市场前景: 讨论该电路的应用领域和市场前景,说明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和潜在商业机会。

对于DC-DC板图的介绍,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 电路拓扑和工作原理: 介绍所使用的DC-DC拓扑结构(如升压、降压、升降压等)和工作原理,包括开关元件(如MOSFET)、电感和电容的工作方式。
  • 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和功率要求: 说明DC-DC电路的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电压要求,以及所需的功率级别。
  • 控制方案和反馈机制: 描述所采用的控制方案和反馈机制,如基于脉宽调制(PWM)的控制、电压反馈回路等。
  • 关键组件和特殊设计考虑: 强调关键组件的选择和特殊设计考虑,例如高效能开关元件的选择、电感和电容的选型、防止振荡的补偿电路等。
  • 性能指标和实验结果: 提供电路的性能指标,如效率、负载调整响应、纹波电压等,并给出实验测量结果或仿真数据以支持这些指标。

这些是一般性的建议,具体的项目和目标可能会有所不同。根据受众的背景和兴趣,可以适当调整和补充介绍内容。

网友B:
视为项目经理交代给版图员工:1.项目的design rule PDK等信息的交接。2.项目版图设计上的约束,例如打孔的处理,布局布线的处理,匹配的处理。3.面积大小与完成时间的估算。4.电路的信息与项目TO时间节点,存在的人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hatGPT如何回答你的问题:

感谢大佬回答,这个答案可能更偏向于整体流程及电路方面,我再去进行进行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为项目经理交代给版图员工:1.项目的design rule PDK等信息的交接。2.项目版图设计上的约束,例如打孔的 ...

那如果是询问版图ESD是怎么考虑的应该如何介绍比较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询问版图ESD是怎么考虑的应该如何介绍比较好呢

ESD一般就是PAD出来的地方加了ESD保护电路,要看PAD是不是集成好了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直接调用。不能的话就得根据电路图去设计,合理布局。无非就是间距拉大,注意金属宽度,衬底环也要注意宽度,电源地的连接都得稳定可靠,ESD保护电路的连线用直连,尽量不拐角拐弯,梳理电流流向,当然也可以参考别人的设计亦步亦趋。根据书上写的,一些敏感电路周边一样会放置ESD保护器件。具体哪些个电路需要添加由电路与版图工程师共同去讨论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一般就是PAD出来的地方加了ESD保护电路,要看PAD是不是集成好了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直接调用。不能的 ...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