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加了dummy,电路里面不加,LVS为啥不报错?

楼主(2023-06-14):
求小伙伴指教:版图加了dummy,电路里面没加,LVS为啥不报错?看有的朋友发贴说是LVS验证的时候过滤了,这个怎么改啊?

网友A:
LVS options--Gates,找到对应的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options--Gates,找到对应的取消掉

好的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LVS验证的时候过滤: calibre lvs filtered unused device options...
try option 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options--Gates,找到对应的取消掉

请问取消哪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验证的时候过滤: calibre lvs filtered unused device options...
try option AB?

请问L S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该选择他们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L S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该选择他们呢?

Layout & Schematic

网友D:
看了你calibre 的界面应该是没有过滤,有可能是你 LVS rule里面定义了;
你看看rule里面这一句: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

L = Layout
S = 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calibre 的界面应该是没有过滤,有可能是你 LVS rule里面定义了;
你看看rule里面这一句:
LVS FILTE ...

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LVS的RULE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yout & Schematic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LVS的RULE是这样写的

这句前面加 //
你再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LVS的RULE是这样写的

对的,后面列出来的都是“unused options” 。意思就是除了后面列出的,其他全部过滤掉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句前面加 //
你再跑试试

呜呼~一样的结果,注释完这一句还是不行~奇奇怪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呜呼~一样的结果,注释完这一句还是不行~奇奇怪怪呢

不应该呀,你跑完LVS 看一下 lvs.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呀,你跑完LVS 看一下 lvs.report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后面列出来的都是“unused options” 。意思就是除了后面列出的,其他全部过滤掉不检查。
...

好 谢谢 受教

网友D:
不太清楚,你加的dummy 是怎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句前面加 //
你再跑试试

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清楚,你加的dummy 是怎样的?

器件Q进去直接勾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注释掉的意思吧~应该是这一句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器件Q进去直接勾选的

这个是dummy poly,不是dummy device。

网友G:
引用 楼主:
器件Q进去直接勾选的

你这个是PDK自带的DUM 不会报错呀 他过滤的都是手动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dummy poly,不是dummy device。

我加电阻的dummy都这样搞的,不会出问题吧~一般情况是不是需要自己调器件来作为dummy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释掉的意思吧~应该是这一句就不起作用了

哦哦,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器件Q进去直接勾选的

你这样勾选加的dummy ,LVS 的时候实际上layout是抓不出来这个器件的,因为加的dummy 少了一层电阻的定义层。
所以你的电路图和layout 都以为没有这个dummy ,LVS 自然是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PDK自带的DUM 不会报错呀 他过滤的都是手动加上的

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加dummy吗?如果我在版图里这样加了,电路图是不是也得加上dummy器件,那电路图加了dummy能识别,再跑lvs是不是就得报电路里多了器件的错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电阻的dummy都这样搞的,不会出问题吧~一般情况是不是需要自己调器件来作为dummy啊~
...

一般电阻加DUM都是复制一个一样的器件放在两边短接接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勾选加的dummy ,LVS 的时候实际上layout是抓不出来这个器件的,因为加的dummy 少了一层电阻的 ...

所以我这样搞是不是相当于没有加dummy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这样搞是不是相当于没有加dummy

加了,制造结果一样。

网友H:
电阻的Q的parameter的dummy开关与我们理解的电阻的dummy有差别, 电阻的dummy是本身电阻再复制两根分别放在源头跟结尾,实际意义是电路图那边要多两根接电源地的电阻。而dummy开关,没看过这个的dummy具体形状,不太确定是否形成了电阻,可能只是个别层次生成在电阻旁边。    参照28NM的poly的dummy规则,poly的dummy只是poly这个layer的可靠性均匀性等的DRC要求,不形成器件,不需要体现在电路图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电阻的Q的parameter的dummy开关与我们理解的电阻的dummy有差别, 电阻的dummy是本身电阻再复制两根分别放在 ...

我见到的基本都是这样的,电阻体是有的,只是少了定义层。
我认为Q加的dummy 是为了让电路工程师和版图工程师偷懒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习惯。看上面的网友基本上都是加上完全体的dummy 电阻,体现在电路上,这样避免了改版的时候,电路工程师不知道layout上有dummy的信息。
个人认识有限,有不同看法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到的基本都是这样的,电阻体是有的,只是少了定义层。
我认为Q加的dummy 是为了让电路工程师和版图 ...

认可~我之前都是完整的加~直到看到了这个选项~刚刚也测试了一下,确实少了定义层,换成完整器件后就能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到的基本都是这样的,电阻体是有的,只是少了定义层。
我认为Q加的dummy 是为了让电路工程师和版图 ...

了解明白,谢谢指点。

网友:
如大家所说,加dummy  mos,指加相同尺寸的管子。只是这个管子四端接power   OR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