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SP在底层报错,但是在顶层不报错

楼主(2023-06-14):
求指教:为什么在库里面调用的电阻器件在底层小模块DRC验证都会报SP距离问题,但是到top里没报呢?

网友A:
SP层次是P注入的层次,单独的SP层本身有间距,面积的约束,跟DIFF层有包含关系,您说的单独调用有错,错是在保护环上面,那么就是保护环的设置不对,SP与DIFF的包含关系或者最小距离不对,需要选中保护环按Q进去parameter去修改SP的层次。至于在TOP没错一般就是因为其他器件的SP的拼合叠加后满足了对应的DRC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层次是P注入的层次,单独的SP层本身有间距,面积的约束,跟DIFF层有包含关系,您说的单独调用有错,错是 ...

这里面没可以改环的参数的地方,自带的环改不了,我看之前他们画完了的也是直接用的这个器件,没有改环,就是很神奇,底层报错,顶层不报~

网友B:
运算的问题,你直接单独一个小的器件,他运算空间就是你整个cell。按照rule的话,会报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在顶层,还是把器件放在最角落,那估计还是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没可以改环的参数的地方,自带的环改不了,我看之前他们画完了的也是直接用的这个器件,没有改环 ...

可以点开show TAP   还有show other parameter按钮看看有没有改环的地方,不能改的的话也没关系,可以通过补足SP层次去满足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的问题,你直接单独一个小的器件,他运算空间就是你整个cell。按照rule的话,会报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

谢谢您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的问题,你直接单独一个小的器件,他运算空间就是你整个cell。按照rule的话,会报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

所以这种器件是需要手动补齐SP到满足DRC要求是吗?或者在top里不把这电阻的部分放在角落?还是咋改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