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中MOS模型的区别

楼主(2023-06-14):
工艺库中N管模型有很多种,例如n18,n18_ckt,n18_hvbn_6v_ckt,n18_hvbn_30v_ckt等但不太理解其具体的含义,尤其时中间的6v,3ov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能工作的的最大电压典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工作的的最大电压典型值

谢谢,这个电压是指D和S,之间的电压吗

网友:
6V,30V指的是NBL的反向击穿电压,楼上说的过于笼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