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查看工艺手册是否可以用CHATGPT来辅助翻译

楼主(2023-06-14):
如题 每次查看手册都是英文 比较费时间 能不能有什么软件可以 直接把PDF翻译一下 CHATGPT是否可以 暂时我还没用过CHATGPT

网友A:
翻译肯定是可以翻译的,有英文单词都可以翻译,但是翻译软件的翻译准确性有待商榷,手册里的大多数规则语句都是比较通顺的,可能个别单子的不准确也不影响阅读。chatGPT是个好东西,但是一整个PDF给它翻译应该还无法实现,目前3.5版本是文字输入,4.0可以输入图片,但是一整个PDF的应该不行,需要复制文字或者截取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肯定是可以翻译的,有英文单词都可以翻译,但是翻译软件的翻译准确性有待商榷,手册里的大多数规则语句 ...

好的 感谢 大佬知道现在chatgpt4.0具体怎么使用呢 我只用过免费的3.5  听说4.0是按照单词数收费把?

网友B:
不建议 作为设计人员 最好训练自己达到看工艺手册完全能看懂

网友:
不建议,而且严格来说,这算泄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 大佬知道现在chatgpt4.0具体怎么使用呢 我只用过免费的3.5  听说4.0是按照单词数收费把?
...

4.0是20刀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 作为设计人员 最好训练自己达到看工艺手册完全能看懂

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