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c报IO没有第二级的ESD保护的错误

楼主(2023-06-14):
T12工艺,跑topo的时候,perc报IO没有第二级的ESD保护的错误,这个错可以waive吗? 在perc.sum里面结果我看是pass的。工具能找到第一级的ESD保护的device,但是找不到第二级的ESD 保护device。

网友A:
首先确认是否工具识别问题,如diode没hia或其它原因没有识别到
其次基于高频或其它考虑,可能不加二级保护,这个要看esd要抗多大电压

楼主:
工具设别应该没问题,calibre跑的,第一级的ESD device认出来了,是hia的。
我只用了IO cell,IO cell内部只有一级ESD保护,还是也包含有二级ESD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是否工具识别问题,如diode没hia或其它原因没有识别到
其次基于高频或其它考虑,可能不加二级保护 ...

没有高频考虑。但是看里面它还有一个drc,“周长”<8,不符合要求。会不会是因为“周长”<8,所以第二季esd device没有被识别?

网友:
应该是识别到,但是器件参数(周长)违例

网友(2024-01-23):
引用 楼主:
没有高频考虑。但是看里面它还有一个drc,“周长”

请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加pclam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