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串电阻解latch up的问题

楼主(2023-06-14):
请教一下 几个latch up的问题为什么在pad与内部模块之间的连线 上串一个电阻就能全解掉了呢?该如何解释和理解,为啥加个电阻就能解掉这些???(最后只剩下一个pad自己本身的latch up问题,暂且忽略)

加完电阻后 只剩下这个了

加完电阻后 只剩下这个了

网友:
加了电阻  规则认为不是一根线了

网友:
和这个DRC定义有关,经过电阻过度就认为不是直接接PAD,具体可以看看如何定义的

网友:
仅仅是一个设计规则而已,看看设计规则是怎么要求,再看看DRC的rule文件是怎么写的,很容易就明白的。

网友(2023-12-26):
rule层面,一般只会查直接从pad过来的信号,如果中间有东西不会报出来。

原理上讲,隔一定阻值的电阻可以挡住电流让内部免受latchup危害。这个阻值一般200~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