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电阻影响运放静态工作点

楼主(2023-06-14):
请问运放版图设计完提取R寄生参数后,进行dc仿真发现运放输出的静态工作点发生了变化,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运放为一个五管+共源的二级运放,顺便还想请教一下,后仿dc时,如何查看静态工作点的信息的呢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抽取的寄生参数啊,我用的PEX抽取寄生参数,没法像前仿真一样,把DC工作参数都打印出来

楼主:
是的,我也是PEX,无法显示静态工作点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PEX,无法显示静态工作点信息

后仿真不能显示DC工作参数,那你怎么知道管子发生变化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真不能显示DC工作参数,那你怎么知道管子发生变化了呢

能看一些节点电压,但是看不了电流之类的信息,可能还是我不会用

网友:
pex寄生R存在失配的话会导致工作点不正常(存在差分输出电压,输出共模正常),因为开环运放增益太高了

网友:
首先,开环工作点意义不大,共模输出被CMFB稳定,差模信号是开环的,出现抖动也不意外;另外,后仿加R之后,net的名称很多都改了,比较麻烦debug,可以选择save all,然后一个一个慢慢找了,我们一般都是c+cc验证之后再加R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电路整体是一个Sigma Delta ADC ,前仿能够达到19+bit ,但是后仿后却只有8bit,低频时已经没有噪声整形效果,目前初步筛查为寄生电阻R影响了运放的性能,但不知道如何修改。

网友:
后仿dc时是可以看到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的,感觉你这是寄生电阻太大了,可以把寄生电阻标在电路里面,再前仿对比

网友:
楼主
首先,后仿真dc工作点变化可能是两个原因:1是走线电阻过大引起的dc压降;2是管子的layout效应(wpe、sti等)引起的管子强弱变化,这其中还可能包括差分不对称;
其次,后仿真是可以查看vdssat、gm、id等参数的,只是需要明确器件的层次路径,建议你先save all,然后在result brower里面点dc operate inf,找到对应的管子,把需要保存的信息发送到calculater然后给仿真输出项保存这个结果。或者你硬盘足够大,暂时save all去debug,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