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23-06-14):
大家好,我刚入门学习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对代工厂的工艺技术类型有些不懂,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各个代工厂官网上基本都把工艺分成了普通工艺和特殊工艺,什么情况下选择特殊工艺?比如SMIC和TSMC的特殊工艺里都有一个Analog的工艺,是做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就需要用这个工艺吗?各个代工厂基本都会有针对eeprom的工艺,做eeprom都需要使用这个工艺吗?
      2、SMIC CMOS Logic工艺是不是就是使用最多的标准工艺?这个工艺是专门针对数字集成电路的还是说模拟集成电路也能用?更进一步RF等设计也能用?
      3、我从SMIC的MPW计划表中发现同一个制程分为很多种技术类型,比如0.18um制程中有BCD、CMOS Logic、EEPROM Embedded、Mixed Signal,这些有什么区别?它们相互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比如某一种技术类型包括了另一种技术类型? 技术类型后一般还有GE、EP、LL、HV等标注,代表什么意思?
      4、我现在想用SMIC 0.18um的标准库学习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在论坛上找到了一个smic.18eepromPDK的库,不知道这个能否代替标准库使用?另外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的工艺库和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工艺库是否是同一个库?
       对一个新手来说,感觉把问题理清楚都有些困难,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1、  各个代工厂官网上基本都把工艺分成了普通工艺和特殊工艺,什么情况下选择特殊工艺?比如SMIC和TSMC的特殊工艺里都有一个Analog的工艺,是做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就需要用这个工艺吗?各个代工厂基本都会有针对eeprom的工艺,做eeprom都需要使用这个工艺吗?
  ANS  不一定  eeprom or flash 工艺跟标准cmos 只能算相容, 特性会有差异

    2、SMIC CMOS Logic工艺是不是就是使用最多的标准工艺?这个工艺是专门针对数字集成电路的还是说模拟集成电路也能用?更进一步RF等设计也能用?
    ANS     RF 需flicker noise model , 很多标准工艺 没这类 更没 片上电感

      3、我从SMIC的MPW计划表中发现同一个制程分为很多种技术类型,比如0.18um制程中有BCD、CMOSLogic、EEPROMEmbedded、MixedSignal,这些有什么区别?它们相互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比如某一种技术类型包括了另一种技术类型?技术类型后一般还有GE、EP、LL、HV等标注,代表什么意思?

ANS  有些标准工艺会细分 low poweror  high performance .   MPW 上写LL 应该flash ,  EP 是bcd performance enhance ,  GE  mix mode  or EEPROM embed

      4、  smic.18eepromPDK的库,不知道这个能否代替标准库使用?另外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的工艺库和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工艺库是否是同一个库?

    eepromPDK的库,不知道这个能否代替标准库使用?
ANS  拿来练功  是没差,但流片  是不同的 有差异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的工艺库和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工艺库是否是同一个库
ANS .不同 . 模拟集成 有电阻  电容 BJT 等. 纯数字集成 可能没给你  电阻  电容

网友A:
1、不同的电路会需要不同的工艺,比如提到的eeprom工艺,里面的一些结构是普通的cmos工艺所没有的,是一条单独的产线,会有不同的器件结构特性,具体特殊工艺的选择需要看所需要设计的电路的类别及应用场合;
2、BCD指的是Bipolar、CMOS与DMOS结合的库,一般应用于高压大功率的产品,或者是需要Bipolar和DMOS的其他产品中,CMOS Logic里面会包含数字逻辑单元,EEPROM顾名思义囊括了制作EEPROM的工艺器件,Mixed Signal是混合信号的工艺;技术类型后面是具体的类型,比如HV指的高压等,具体的可以看foundry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各个代工厂官网上基本都把工艺分成了普通工艺和特殊工艺,什么情况下选择特殊工艺?比如SMIC和TSMC的 ...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同的电路会需要不同的工艺,比如提到的eeprom工艺,里面的一些结构是普通的cmos工艺所没有的,是一条 ...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