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参数一样,非对称耦合传输线的电路原理图仿真和Layout仿真差距特别大

楼主(2023-06-14):
原理图和Layout仿真差距好大
一开始我感觉是耦合线的问题,把耦合先部分单独拿出来仿真看传输系数S21、阻抗、电压增益,但是差距又不大
不知道是哪一步出问题了,有大佬用过这种耦合线吗,求赐教

耦合先单独仿真

耦合先单独仿真

原理图和Layout仿真对比

原理图和Layout仿真对比

网友A:
坐等别人分析学习下,其实我的结果一样

网友:
因为你给的图不是频率扫描的图,而是pin的图,我猜想你这个电路里面是带着有源器件的。

那么你这个layout仿真的频率是怎么设置的呢?是从零频率开始吗?还是专门加了一个0Hz的仿真点?

楼主:
我layout仿真和原理图仿真用的是同样的源头呀,频率2.38GHz,扫的是功率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自动优化后会出现效率超过100%,这太不符合常理了,之前我仿逆F类的整流电路的时候,原理图到layout的衰减没有这么大,并且最后经过调节layout和原理图仿真的结果也差不多能对的上,现在使用了这个非对称的耦合传输线后,不仅原理图到layout的变化特别大,最后调节总是出现效率大于100%

楼主:
扫描一共用了两个,HarmonicBalance和LSSP,频率2.38GHz,扫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别人分析学习下,其实我的结果一样

你也用这种非对称的耦合线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用这种非对称的耦合线了吗

不是的,我用的是clin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