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版图后仿不起振!求助大神!

楼主(2023-06-14):
LC VCO后仿报警:the onset of oscillation has not been detected after 100 ns.set a longer tstab or reduce maxstep,无论tstab设置多大也不起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用sp仿真看看y11虚部的过零点对应的y11实部是不是负的,再看看tran能不能起振,再把pss的仿真精度设置为moderate,收敛方式设置为gear2only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A:
先用sp仿真看看y11虚部的过零点对应的y11实部是不是负的,再看看tran能不能起振,再把pss的仿真精度设置为m ...

如果y11是正的是为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