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贴】关于ADC底板采样的热噪声分析

楼主(2023-06-14):
对ADC的底板采样网络有一些不解之处,还请有经验的高人指点解答:

1. 底板在采样时,为了达到足够的采样精度往往将时间常数t设的很小,当我用理想的开关和电容进行仿真时,发现采样点和保持点的SFDR不等于SNR;这里SNR的噪声是那里提供的?

2. 当底板采样结束后,电荷被转移到顶板时,当我用理想的开关和电容进行仿真时,带上tran noise,我设想此时的SNR应该是下图所示,但是仿真结果相差了十几个dB,所以实际上采样网络的SNR和kT/C噪声的关系应该如何考虑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了达到我所定的指标,怎么反向推导我至少需要多大的电容呢?

楼主:
理想的采样网络如这张图,是一个差分输入网络

网友:
按照你的图,采样点的thd应该是等于你的sn让,因为只有采样噪声;转换时,你电阻噪声进来了,这时候的the+kt/c是你的中总噪声。你的电阻这里是理想的吗?(关闭了噪声的选项)?

网友A:
上面描述也不完全准确 你试试把电阻拿走 接理想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描述也不完全准确 你试试把电阻拿走 接理想电压源

多谢大佬,对这个理想的模型还是理解不够透彻。我把开关换成了实际的NMOS,然后采用了自举开关,再进行仿真时,发现保持端的大信号SFDR就是上不去,这个是不是因为顶板开关(连接到vcm的那个开关)的非线性电容引起的?

然后就是我的保持点做了转换后和实际的sin波总是相差100~130mV,这个误差是哪里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对这个理想的模型还是理解不够透彻。我把开关换成了实际的NMOS,然后采用了自举开关,再进行仿 ...

写错了,有几十个mV的偏差

网友A:
1. could be from the nonlinear cap from your swtich and the reset switch, since you are looking at SFDR, so charge injection, reset residue might be a concern.
2. is the swing lower? there is a cap divider there (CDAC vs Cp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ould be from the nonlinear cap from your swtich and the reset switch, since you are looking at S ...

多谢回复,对开关引入的非线性电容也有了一定分析,但只是定性上是正确的,不是很清楚定量的话符不符合这个预期;然后SFDR在小信号1.4Vpp较好,确实Cpar影响很大。
想请教不加校准的话,大概在多少分辨率时采样网络会有局限性?(或者说多少Vpp下采样网络Cpar的影响会影响SFDR到某一限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