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入微电子,求讲解电路

楼主(2023-06-15):
如图上,这是看别人的恶一个设计: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和push-pull推挽输出级,红框和绿框的作用是什么呢?
  • 绿框部分的两个MOS管是为了push-pull的静态偏置点的话,红框里的MOS管和这个下边的MOS组合不也是一样的效果吗?
  • 红框内MOS会不会破坏折叠共源共栅两支路的匹配?
  • 推挽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和驱动阻性负载时输出电流会是个什么关系?比如push-pull输出级静态电流200uA的话驱动阻性负载输出电流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网友:
整体就是一个浮动电流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多叠一层;感觉没必要;

网友:
如二楼所说绿色2个pmos加红色2个nmos就是一个线性跨导环,浮动电流源,不过多叠了一层,好处就是AC特性会好一点
至于驱动负载电流那个是你的驱动能力 和静态电流有一定的关系,你搜浮动电流源就搜到了,但是实际上一般的推导都是饱和区,如果你负载电流太大,也可能进入线性区,虽然输出电压会变,但是看你的应用场景了吧

网友:
这个就是自举AB类输出结构(桑森书里有),只是中间的两个浮动电压源用Cascode结构偏置,增益比常规结构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