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需要的电源VDDPST,VSSPST之间需要加PCLAMP吗

楼主(2023-06-15):
Tsmc16,flipchip。 IO需要的电源bump VDDPST和 bump VSSPST之间需要加PCLAMP吗?已知内部电源 VDD 和 VSS之间需要加PCLAMPC

网友A:
这种library里面有专门的power clamp cell。VDDPST 和 VSSPST 之间需要power clamp,可以用 PVDD2CDGM,或者用PCLAMP 也可以。
但是需要注意,用 PCLAMP 的话,需要自己再放VSSPST 和 VSS 的B2B diode。

网友:
VDDPST和VSSPST一般不需要加

楼主:
不是很明白,PVDD2CDGM是一个power IO cell,你的意思是这个IO cell里面已经集成了power clamp和b2b diode吗?所以其实不需要额外再加一个pclamp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PVDD2CDGM是一个power IO cell,你的意思是这个IO cell里面已经集成了power clamp和b2b diode ...

是的。具体可以看 application guide 和 release note

网友B:
这个应该要看具体的ball map 还有 io的分布 ~~~

楼主:
release note没相关内容,然后application guide 和application note是一个东西吗?是不是有些IO只有application note没有application guide?
然后我在application note里面确实找到了PVDD2CDG里面有power clamp,但是没看到有B2B的diode,只在PRCUT里面看到有这个diode。但是PRCUT又不是一定要加的,那B2B diode是不是就可能缺失?

网友C:
除了PRCUT之外还有专门的B2B diode在ESD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PRCUT之外还有专门的B2B diode在ESD library

你说的这个B2B diode cell一般具体叫什么名字?你说的ESD library是哪个library,是standard cell library还是IO cell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要看具体的ball map 还有 io的分布 ~~~

你说这个跟ball map有关系?你的意思是要先看ball map里面有没有把这2个VSS接在一起,所以不确定要不要加B2B diode吗?

网友:
要看ball 的物理距离,还有pg的走线长度,电阻之类的 ~~~

网友:
用power pad 替代就好

网友(2025-01-09):
引用 网友A:
这种library里面有专门的power clamp cell。VDDPST 和 VSSPST 之间需要power clamp,可以用 PVDD2CDGM,或 ...

请问PVDD2CDGM里面VSS和VSSPST两个pin,这2个pin之间就有B2B diode?
还是他们外面加了PRCUT 才能有B2B diode,我看guide,PRCUT里面是有2个b2b diode的,两个vsspin 分别和global vss pin 有b2b 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