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UCK如何仿真计算效率?

楼主(2023-06-15):
我仿真得出稳定后的输入电压电流和输出电压电流波形,请问怎么根据波形计算出效率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
average(输出电压 x 输出电流) / average(输入电压 x 输入电流) ?

网友A:
用计算器里的clip选取相同的区间,Efficiency= (Io*Vo) / (Iin*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计算器里的clip选取相同的区间,Efficiency= (Io*Vo) / (Iin*Vin)

我用了你的方法,算出来输入效率不对,很奇怪。我看了下输出功率这样算是对的,因为我的输出电压电流是相对直流的,我的输入电压也是直流36V,但是输入电流是这个波形  ,这样算出来输入电流只有2.184mA,这明显不对,请问你知道这是咋回事嘛?

输入电流波形

输入电流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你的方法,算出来输入效率不对,很奇怪。我看了下输出功率这样算是对的,因为我的输出电压电流是相 ...

电流、电压都得取平均,average(clip(x) t1 t2), x=Io、Vo、Iin、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电压都得取平均,average(clip(x) t1 t2), x=Io、Vo、Iin、Vin

都取了,算出来输入电流明显不对,其他都对的,算出来效率12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取了,算出来输入电流明显不对,其他都对的,算出来效率12000%

你要算你buck输出稳定的那一段哦,软启动那一段不要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算你buck输出稳定的那一段哦,软启动那一段不要算

对的,算的稳定的那一段,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算的稳定的那一段,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是真实电路搭的电路么,还是理想模型搭的电路,你检查一下。算是这么算的,查到问题了知会我一声,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clip稳定后的波形后,负载上的电压电流RMS,相乘算数平均功率,比上VDD电压源那里同样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你的方法,算出来输入效率不对,很奇怪。我看了下输出功率这样算是对的,因为我的输出电压电流是相 ...

我之前仿真也遇到过,负载那里直接平均没问题,但电源这里不能直接平均:因为输入电流可能是负的,直接平均就抵消了。你可以用RMS函数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真实电路搭的电路么,还是理想模型搭的电路,你检查一下。算是这么算的,查到问题了知会我一声,我也学 ...

clip的时间写错了,ms写成s,重点是计算器没报错还算出结果了,s的数据都没有,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lip的时间写错了,ms写成s,重点是计算器没报错还算出结果了,s的数据都没有,现在好了。
...

了解,计算器是会有这分面的问题。超过范围的话可能只计算的是tran最尾巴的那个点。现在结果正常就行。

网友(2025-01-05):
引用 楼主:
clip的时间写错了,ms写成s,重点是计算器没报错还算出结果了,s的数据都没有,现在好了。
...

大佬,我对类似的问题也有疑问想请教一下,计算效率是用的是RES;average(abs());还是average()这我有些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