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th类型

楼主(2023-06-15):
测量MOS管VTH有三种方式,分别为VTGM、VTlin、VTsat,想讨论下仿真器print出来的DC operation point中Vth是什么Vth?

楼主:
顶起来 有大佬给出见解吗?

网友A:
hspice print 的vth也就是LV9, 是bsim4 vth公式的计算值,与前三者没啥关系。而Vth_gm是用gm法推导出来的,推导时Vds置于线性区Vdlin,通常为0.1V,扫Vgs从截至区到Vgg,得到ID-VG曲线,在此曲线上找到gm最大点,在该点做切线与VGS轴相交,交点VG再减去0.5*Vdlin就是Vth_gm值。具体可参考Narain Arora的MOS器件模型的书,需要从MOS特性的角度推导出ID-VG的关系,就能明白其意义了,特别是最后要减去0.5*Vdlin的原因。
Vth_lin是用所谓的固定电流法得来,常用的判据是0.1uA*W/L,Vds置于Vdlin,扫Vgs从0-Vgg,当Ids等于前述判据时即认为Vgs=Vth_lin
Vth_sat与前述Vth_lin用同样方法得来,只不过提取时Vds置于饱和电压Vdd。
具体的内容请参考Narrain Arora的《用于VLSI模拟的小尺寸MOS器件模型理论与实践》。

网友:
回复不了?

网友:
哪个都不是,hspice print lv9 就是bsim4里vth 公式计算值,是阈值电压,但和前三个的推到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ice print 的vth也就是LV9, 是bsim4 vth公式的计算值,与前三者没啥关系。而Vth_gm是用gm法推导出来的, ...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A:
hspice print 的vth也就是LV9, 是bsim4 vth公式的计算值,与前三者没啥关系。而Vth_gm是用gm法推导出来的, ...

下了《用于VLSI模拟的小尺寸MOS器件模型 理论与实践》,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