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PDK中device的办法?

楼主(2023-06-15):
PDK提供的device是一种怎样的Pcell?

找相关参数的设置没有找到,只能进行使用。
大家有没有修改过参数,比如 删除一些layer自己手动加。
从哪里入手 。

网友A:
一般是不建议对PDK的device增添删除一些layer,想要客制化device可以学习一下怎么自己制作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不建议对PDK的device增添删除一些layer,想要客制化device可以学习一下怎么自己制作Pcell。 ...

我就是在自己作Pcell
在过程中发现 PDK的 Pcell 制作的很好 想看它是怎么设置的
  去哪里可以看到 PDk提供的Pcell的 源代码 skill ?  谢谢

网友:
加密的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