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 VCO后仿SS角低频band不起振!

楼主(2023-06-15):
LV VCO后仿SS角低频band不起振,我把PMOS负阻管的尺寸加大了一下,提升了gm值,然后又重提了寄生仿真,但是这次TT角低频band也不起振了。寄生只是提的电阻,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
maxstep是多少?改小一些试试

网友:
给了初始条件吗? 一般是低频比较不能起震,因为要驱动的的负负债要大

网友:
低频不起振明显是负阻不够,提升负阻的同时把电源电压给大,提升的值都大一些,不要不敢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