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book pro是不是白买了?

楼主(2023-06-15):
目前,Cadence Virtuoso并不直接支持在M1芯片的MacBook上运行,因为该软件是基于x86架构编写的,而M1芯片使用的是ARM架构。
需要注意的是,在M1芯片的MacBook上通过虚拟机运行x86架构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和兼容性问题。因此,在使用这些方法之前,最好先咨询Cadence Virtuoso官方支持团队的意见。

网友:
M1用的是ARM哪一款内核呀?

网友A:
你可以问问JoyShockley版主的博士,他给他博士配的全是Macbook Pro,你问问他们怎么跑仿真。

网友:
不能通过parallels 来进行虚拟化了,但应该可以通过QEMU来模拟实现,不过性能可能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问问JoyShockley版主的博士,他给他博士配的全是Macbook Pro,你问问他们怎么跑仿真。 ...

我怀疑他们有服务器,macbook只是一个terminal。

否则,我想不出来macbook上面怎么运行virtuos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他们有服务器,macbook只是一个terminal。

否则,我想不出来macbook上面怎么运行virtuoso......

肯定呀 TSMC 22nm的工艺库是和EDA绑定的,肯定是在服务器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呀 TSMC 22nm的工艺库是和EDA绑定的,肯定是在服务器上跑。

macbook光打开virtuoso,是不是也会很慢很慢?

网友:
很多EDA软件已经支持ARM架构处理器了

网友:
这个……

整个服务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B:
mac当个显示屏连服务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当个显示屏连服务器吧

就为了一个显示屏和键盘而购买macbook吗?

macbook还有什么别的功能?

网友:
直接terminal ssh的,不可能是直接安装在mac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为了一个显示屏和键盘而购买macbook吗?

写个技术文档啥的吧,可能为了屏幕看着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技术文档啥的吧,可能为了屏幕看着舒服点?

macbook无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生产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