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综合时多时钟约束怎么做?

楼主(2023-06-15):
本人小白。。设计中有两个异步时钟,他们之间的数据交互用了一个异步的FIFO,我查到综合时可以用set clock group让两个clock之间相当于set false path,但是如何让两个时钟对应的电路知道他们应该用哪个时钟呢?约束又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在create clk的时候把两个时钟都定义出来,工具会自动把这两个时钟驱动的寄存器认为不需要分析时序。

网友B:
你的问题本身很奇怪,异步fifo隔开两个时钟域本身就是跨时钟域处理的操作,约束在ip核中自带。使用设置时钟组会覆盖这个自带的约束,是错误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reate clk的时候把两个时钟都定义出来,工具会自动把这两个时钟驱动的寄存器认为不需要分析时序。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本身很奇怪,异步fifo隔开两个时钟域本身就是跨时钟域处理的操作,约束在ip核中自带。使用设置时钟 ...

我的FIFO不是用的IP,是单独写的一个模块,不过您的回答我确实也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