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好,请问从芯片POLY层如何区分MOS、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等器件

楼主(2023-06-15):
请问从芯片POLY层如何区分MOS、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等器件 ?

楼主:
或者  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到这些?

网友A:
打开LVS runset, 对比PV工具的语法看一下人家是怎么辨认 device 的,例如calibre的SV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LVS runset, 对比PV工具的语法看一下人家是怎么辨认 device 的,例如calibre的SVRF ...

谢谢,我想问下从去层拍照的图中怎么辨认?

网友B:
不是很好认,毕竟像mos和poly电阻如果光看poly层比较难分辨,我一般是根据poly的间距和摆放的位置来推测,但有时候也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好认,毕竟像mos和poly电阻如果光看poly层比较难分辨,我一般是根据poly的间距和摆放的位置来推测, ...

网友:
要根据经验看POLY的形状和孔的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