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人求问,如何理解模拟IC设计里的“匹配”?

楼主(2023-06-15):
如题,最近在看Baker的《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基础篇》,该怎么理解他这里说的匹配呢?差分对的匹配、电阻的匹配容易理解一点,同一支路上的PMOS和NMOS的匹配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
意思是把沟长调制效应降到最低?因为nmos的电子迁移率比pmos大,一般给到2.2-2.5倍左右的尺寸

网友:
这页讲的“匹配” 意为两或多个参数一样的器件,或者严格成固定比例。比如2个相同电阻构成的分压,理想情况下是1/2,但实际制造出来,两个电阻会有偏差。

网友:
书上的匹配指的是相同器件间的。
不明白你指的PMOS与NMOS是什么意思,这两者是不同器件,无法做匹配的。

网友:
匹配一般都是指的相同类型的器件进行匹配的,

网友:
ChatGPT:

为了实现PMOS和NMOS的匹配,可以采取以下设计方法:

提前进行设备匹配:在工艺制造阶段,尽量保持PMOS和NMOS晶体管的物理结构和参数一致。这包括控制材料的沉积、蚀刻和掺杂过程,并且尽量减小不同晶片之间的差异。

使用对称结构:在电路布局中,将PMOS和NMOS晶体管放置在相似的位置上,尽量采用对称的布线方式。这有助于减小由于布线差异引起的特性不匹配。

使用共模反馈: 共模反馈电路可以通过引入额外的电路来校正PMOS和NMOS晶体管的特性差异。共模反馈技术基于系统响应对设备的改变具有某种补偿作用,以减小匹配误差。

温度补偿: 温度对于PMOS和NMOS的特性影响较大,因此通过引入温度传感器或温度补偿电路,在不同温度下自动调整电路工作点,以保持匹配性能。

精确电流源: 在需要精确电流的电路中,使用精确的电流源,以减小由于设备特性不匹配而引起的误差。

统计分析和优化: 运用统计方法和工具对PMOS和NMOS晶体管的参数差异进行分析和优化。通过合理的设计规约和优化策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设备匹配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完全消除PMOS和NMOS之间的匹配误差可能是困难的,并且会受到工艺变异、温度效应和布局等因素的影响。设计师应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制造能力权衡匹配性能与成本效益,并进行适当的补偿和校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