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WM波如何解调处信号

楼主(2023-06-15):
PWM波可以由正弦信号和锯齿波比较产生,那PWM波如何解调出信号呢?

网友:
低通滤波

楼主:
对差分输出低通滤波就行了吗,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差分输出低通滤波就行了吗,这么简单?

是啊

就像class-d输出就是PWM调制的音频信号,靠着喇叭的LC低通滤波还原成普通音频信号送出。

楼主:
学习了,,有没有classD的香瓜文献资料,或者推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