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没有可以在mos的gate端自动生成contact的脚本

楼主(2023-06-15):
请教有没有可以在mos的gate端自动生成contact的脚本?有的工艺下的PCELL的parameter里有开关可以给调出来的mos生成contact,但是是按最小规则生成的,contact与AA的距离和contact的个数不可以设定,请问谁有可以给mos自动生成contact的脚本?

网友A:
之前下的应该要参考改改

楼主:
谢谢大神!还有一些不懂请教,xy=inst~>xy这句里面的xy是什么参数,我目前使用的pdk里都没有这个参数。

楼主:
是int的坐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int的坐标吗

试一试 就出来了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A:
之前下的应该要参考改改

大佬 ,除了改一下PO还要改什么吗?我改完后load成功了但是报*error* times: can't handle(nil * 1000000.0)

网友B:
; Version 1.0
; only used for Multi of mos, cannot for fingers
; update idea: only cont, not need poly rectangle

procedure(create_gc()
        let( (cv instlist x1 y1 x2 y2 x3 y3 inst_l inst_w tech pcLayer viaDefId viaParams xy contNumi rectenc ctcenter)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instlist = geGetSelSet()
        pcLayer = polyLayer                                        ; process difference
        viaDef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contDefId)                ; process difference
        rectenc = polyRectEnc                ; poly rectangle to AA        ; process difference
        ctcenter = polyCtCenter                ; cont center to AA        ; process difference

        foreach(inst instlist
;                printf("l  %L %L\n" (inst~>l) type(inst~>l))        ;debug
;                printf("fw %L %L\n" (inst~>fw) type(inst~>fw))        ;debug
;                printf("w  %L %L\n" (inst~>w) type(inst~>w))        ;debug
                if(stringp(inst~>l) then
                        inst_l = cdfParseFloatString(inst~>l) * 1e6
                        else if(floatp(inst~>l) then
                                inst_l = (inst~>l) * 1e6
                ))
                if(stringp(inst~>w) then
                        inst_w = cdfParseFloatString(inst~>w) * 1e6
                        else if(floatp(inst~>w) then
                                inst_w = (inst~>w) * 1e6
                ))
                if(stringp(inst~>fw) then
                        inst_w = cdfParseFloatString(inst~>fw) * 1e6
                        else if(floatp(inst~>fw) then
                                        inst_w = (inst~>fw) * 1e6
                ))
;                printf("inst_w %L\n" inst_w)        debug
                xy = inst~>xy
                contNum = fix(inst_l / contPitch) - 1
                if(contNum < 2 then contNum = 2)                ; at least 2 cont
                viaParams = list(
                                list("cutRows" contNum)
                                list("cutColumns" 1)
;                                list("layer1Enc" list(0.04 0.04))        ; enclose value (ud lr)
;                                list("layer2Enc" list(0.0 0.04))        ; default ok
                                )
                case(inst~>orient
                        ("R0"
                        x1 = car(xy)
;                        printf("x1 %L\n" x1)        debug
                        y1 = cadr(xy) + inst_w
;                        printf("y1 %L\n" y1)        debug
                        x2 = x1 + inst_l
                        y2 = y1 + rectenc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ctcenter
                        dbCreateRect(cv list(pcLayer "drawing")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x3 y3) "R90" viaParams)
                        );end "R0"
                        ("R90"
                        x1 = car(xy) - inst_w
                        y1 = cadr(xy)
                        x2 = x1 - rectenc
                        y2 = y1 + inst_l
                        x3 = x1 - ctcenter
                        y3 = y1 + inst_l/2
                        dbCreateRect(cv list(pcLayer "drawing")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x3 y3) "R0" viaParams)
                        );end "R90"
                        ("R180"
                        x1 = car(xy)
                        y1 = cadr(xy) - inst_w
                        x2 = x1 - inst_l
                        y2 = y1 - rectenc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ctcenter
                        dbCreateRect(cv list(pcLayer "drawing")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x3 y3) "R90" viaParams)
                        );end "R180"
                        ("R270"
                        x1 = car(xy) + inst_w
                        y1 = cadr(xy)
                        x2 = x1 + rectenc
                        y2 = y1 - inst_l
                        x3 = x1 + ctcenter
                        y3 = y1 - inst_l/2
                        dbCreateRect(cv list(pcLayer "drawing")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x3 y3) "R0" viaParams)
                        );end "R270"
                        ("MY"
                        x1 = car(xy) - inst_l
                        y1 = cadr(xy) + inst_w
                        x2 = x1 + inst_l
                        y2 = y1 + rectenc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ctcenter
                        dbCreateRect(cv list(pcLayer "drawing")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x3 y3) "R90" viaParams)
                        );end "MY"
                        ("MYR90"
                        x1 = car(xy) - inst_w
                        y1 = cadr(xy)
                        x2 = x1 - rectenc
                        y2 = y1 - inst_l
                        x3 = x1 - ctcenter
                        y3 = y1 - inst_l/2
                        dbCreateRect(cv list(pcLayer "drawing")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x3 y3) "R0" viaParams)
                        );end "MYR90"
                        ("MX"
                        x1 = car(xy)
                        y1 = cadr(xy) - inst_w
                        x2 = x1 + inst_l
                        y2 = y1 - rectenc
                        x3 = x1 + inst_l/2
                        y3 = y1 - ctcenter
                        dbCreateRect(cv list(pcLayer "drawing")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x3 y3) "R90" viaParams)
                        );end "MX"
                        ("MXR90"
                        x1 = car(xy) + inst_w
                        y1 = cadr(xy)
                        x2 = x1 + rectenc
                        y2 = y1 + inst_l
                        x3 = x1 + ctcenter
                        y3 = y1 + inst_l/2
                        dbCreateRect(cv list(pcLayer "drawing") list(x1:y1 x2:y2))
                        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x3 y3) "R0" viaParams)
                        );end "MXR90"
                );end case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5" "create_gc()")

几个变量自己设定
        contDefId = ""          pdk对应gate cont
        polyLayer = ""           pdk对应poly layer
        polyRectEnc =           poly gate超过diff值
        polyCtCenter =          cont center to diff
        contPitch =               cont pitch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B:
几个变量自己设定
        contDefId = ""          pdk对应gate cont
        polyLayer = ""           pdk对应poly l ...

好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