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鼠标不点击窗口直接进入lay或sch中操作

楼主(2023-06-15):
如何设置鼠标不点击窗口直接进入lay或sch中操作

楼主:
鼠标悬停,激活窗口,不用点击边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鼠标悬停,激活窗口,不用点击边框

貌似和Linux版本或是桌面系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和Linux版本或是桌面系统有关。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Linux的脚本,我找了我这个版本的Linux的设置没有找到

网友:
m a r k

网友B:
在linux窗口下,点击左上角的System-->Preferences-->windows 这时会出现一个小窗口,把selct wndows when the mouse moves over them 这句话前面的框里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linux窗口下,点击左上角的System-->Preferences-->windows 这时会出现一个小窗口,把selct wndows when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inux窗口下,点击左上角的System-->references-->windows 这时会出现一个小窗口,把selct wndows when  ...

非常感谢,我的Linux系统没有这个选项,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Linux系统没有这个选项,难受

点下setting 看看里面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