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check_tluplus文件报错是为什么【已解决】

楼主(2023-06-15):
--------- Sanity Check on TLUPlus Files -------------
1. Checking the conducting layer names in ITF and mapping file ...
Error: Layer "M7" (metal7)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8" (metal8)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RDL" (metal10)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Failed to load TLUPlus files. They may be corrupted. (TLUP-039)

网友A:
1.  tf 和 tlup 不一致。
2. tlup map file,里面缺少 tf 里面的 M7 M8 R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f 和 tlup 不一致。
2. tlup map file,里面缺少 tf 里面的 M7 M8 RDL

大佬,我修改了tf文件和map文件,重新生成了tlup文件,现在不报错了,但是会不会对之后的步骤有影响

网友A:
我修改了tf文件和map文件,重新生成了tlup文件,现在不报错了
===
确保 map 文件的layer 正确,不会对后面有影响。

网友:
map file 對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改了tf文件和map文件,重新生成了tlup文件,现在不报错了
===
确保 map 文件的layer 正确,不会对后面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55 是65 shrink 下来的。。。用nxtgrd的时候要乘以 0.9 的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