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V2COT 控制和电流模COT控制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6-15):
DCDC V2COT 控制和电流模COT控制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电流纹波采样一般采样什么电路?

网友:
区别挺大的,建议看看相关论文。
电流采样的话,一般采样电感电流,常用的是DCR采样电路。

网友A:
V2COT -> 靠output ripple裡面的icap x Resr 去做modulation
由於 icap x Rser = (iL - Io) x Rser 所以load transient的時候 可以直接看到Io feedforward那個term
load tran. 很快,
然後V2 = 有外迴路 (這是因為 傳統RBCOT 是鎖Vo ripple 的valley, 會有一個dc offset), 加上一個外迴路integrator 可以can掉那個offset
不過Esr 大小會影響到穩定度, noise immunity blablabla.. 所以就有一堆compensation的method, 詳細去看CPES的論文

CMCOT (current mode COT) 是 current mode COT, 直接拿inductor current 來做COT modulation, 由於inductor current 跟Duty 同相, 所以沒有subharmonic issue, 不過內迴路本身是inductor current --> load transient 速度取決於外迴路設計
所以load transient 很大程度取決於怎摸搞外迴路或者其他加速機制

阿CMCOT很常用在CPU VRM 中, 因為有個東西叫做 load line (AVP), 必須有inductor current information

諸如此類的翻一番論文應該都會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COT -> 靠output ripple裡面的icap x Resr 去做modulation
由於 icap x Rser = (iL - Io) x Rser 所以loa ...

感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