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能定性评估HBM性能吗

楼主(2023-06-15):
各位前辈,我手里有A、B两次流片的测试结果,想通过这两次测试结果和cadence电路仿真定性优化HBM性能。测试中A的性能优于B,现通过如图电路仿真A、B对应的电路,仿真结果是反而是B由于A。 是不是cadence仿真不了HBM数据呢?

楼主:
图一中,先用1.5kV电路对电容充电,然后电容对电路放电。除输入管脚外的IO接地,电源地悬空

网友A:
你想评估啥?你想仿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评估啥?你想仿啥?

感谢您的回复,我是想通过cadence仿真评估芯片的HBM和CDM性能。现在手里是有两代芯片的ESD的数据了。

网友B:
你这只是加了一个HBM的激励,仿的是电路在HBM激励下的响应。没有代入ESD器件的模型,应该是仿不出来HBM能力的。这个比较难吧,你用的ESD方案,ESD器件的性能和不同批次的差异,还有内部电路的差异,都是导致版本ESD不一致的可能原因。先去做FA看两个版本失效的地方吧,比较一下再去分析原因。再结合看看仿真看看是否有新的发现。

网友C:
是否考虑了寄生电感,电阻,电容的影响?
还有就是RC clamp走沟道的结构是可以仿真的,要是GGMOS走snapback的话,就没办法仿真了,除非像楼上说的有ESD model才可以仿真。

网友:
这个和CADENCE无关,和你是否有相关器件模型有关,一般情况下的器件模型是不包含击穿区的特性的,也就是你如果利用到snapback类型的保护器件,普通模型肯定是不支持的。

网友D:
看来你在一个毫无基础的公司。

网友E:
我觉得你电路模型应该把e s d电路搭出来,搭完再给电路灌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是加了一个HBM的激励,仿的是电路在HBM激励下的响应。没有代入ESD器件的模型,应该是仿不出来HBM能力 ...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现在能定位到是哪个位置的mos出了问题,想针对这个pin进行优化提升esd效果。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仿真评估hbm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在一个毫无基础的公司。

是的,公司在esd方面没有积累,现在开始探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电路模型应该把e s d电路搭出来,搭完再给电路灌激励

但是如果激励有kV级别,cadence仿真结果还有意义吗?模型应该不支持这么高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现在能定位到是哪个位置的mos出了问题,想针对这个pin进行优化提升esd效果。请问有什 ...

已经定位失效位置了,再去仿真HBM能力就没有必要了。更重要的是去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失效,ESD是怎么进来的,再去优化加强这个地方的ESD。
两个版本这个地方的电路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是怎么改的?一样的话是不是ESD器件特性变了? 如果ESD也没变内部也没变,那就是这个地方本身就有可能比较临界,工艺偏差导致结果不一样。

可以的话最好电路和ESD路径分享出来,大家可以帮你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2024-03-04):
HBM的模型应该好搭建,CDM的不行

网友F(2025-05-28):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是加了一个HBM的激励,仿的是电路在HBM激励下的响应。没有代入ESD器件的模型,应该是仿不出来HBM能力 ...

你好,我也遇到了ESD相关的问题。我是用PDK中的ESD器件搭了个GGNMOS电路,给HBM瞬态激励。想从不同激励下的器件钳位点构建TLP曲线,但是构建出来的曲线都只是PN结的曲线,没有snapback。看了很多贴都是说没有model,但是PDK里面的ESD器件都有对应的veriloga model,有相关的雪崩电流和寄生三极管开启的模型。这个仿真的时候没办法被调用到吗?还是说这个模型还是没办法仿snapback.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遇到了ESD相关的问题。我是用PDK中的ESD器件搭了个GGNMOS电路,给HBM瞬态激励。想从不同激励下 ...

这个单点跑能行吗?直接跑tran行不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遇到了ESD相关的问题。我是用PDK中的ESD器件搭了个GGNMOS电路,给HBM瞬态激励。想从不同激励下 ...

你好,这个是直接跑Trans吗,sp2t需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们现在能定位到是哪个位置的mos出了问题,想针对这个pin进行优化提升esd效果。请问有什 ...

不需要仿真这东西,失效Mos的失效ESD等级,如果是ESD失效简单看一下失效等级和需求的失效等级差异多大,无非就是增加ESD器件尺寸,降低保护通路阻抗,增加保护通路金属孔数量,如果是功能Mos失效且ESD没有失效,重点关注版图布局有没有问题,比如先过电路后到ESD,比如失效Mos管附件寄生的BJT等,排除这些版图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这个是直接跑Trans吗,sp2t需要怎么设置啊

我是跑的tran,不知道你说的sp2t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考虑了寄生电感,电阻,电容的影响?
还有就是RC clamp走沟道的结构是可以仿真的,要是GGMOS走snapba ...

大兄弟,请教一下,diode可以仿真ESD吗?好像TLP出来的diode电流波形和仿真仿出来的也不太一样。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C:
是否考虑了寄生电感,电阻,电容的影响?
还有就是RC clamp走沟道的结构是可以仿真的,要是GGMOS走snapba ...

请问大佬拿到一个ic如何看制定esd设计窗口呢,是要一个io一个io的找吗,看走到vdd和vss路径的电压吗,如何跟esd路径的电压进行比较呢,还望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