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verilog中带generate语句的代码认不出来

楼主(2023-06-15):
各位大神,我现在进行AMS混合仿真时碰上一个问题,在建立config view时,如果verilog代码中用generate语句进行例化下一层的模块时,下一层的模块就无法出现在config中用functional表示出来,如果不是generate调用,而是直接调用时,就没有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用的数字仿真器是cadence自带的xcelium,是不是数字仿真器的问题,cadence自带还有其他数字仿真器吗?谢谢

网友(2023-10-08):
朋友,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楼主:
解决了,generate语句中如果有用for循环来例化模块,就会出现不了下层模块,这是xcelium仿真器的问题,后来把for循环去掉了,就直接一个一个的写的模块例化语句,就可以出现下层模块了

楼主:
现在还是有问题,xcelium混合仿真时,如果verilog代码中有generate语句内部带例化语句的话,config view就无法识别被例化的module,这个可以通过自己在verilog代码中添加一个冗余的在generate语句外的例化语句来解决,但是generate语句内部有for循环的化,上面的方法就无效了,就必须自己把for循环内部的例化语句一个一个的写出来,如果for循环数量较大,或者带嵌套的for循环的化,例化语句的数量是呈平方关系增长的,那工作量太大了,需要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请问各位大神有解决方法吗?多谢了

楼主:
后来调试发现,for循环中 如果在begin后面给for循环命名了一个名字,然后再例化,每次编译时,例化的module名字前面都会出现for循环的名字带一个点,这样子就无法编译认出例化的Module了,这是问题所在,不能给for循环命名,但是有时候是需要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不管是不是generate语句内部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4-05-07):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有问题,xcelium混合仿真时,如果verilog代码中有generate语句内部带例化语句的话,config view就 ...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很多module里有generate语句,一个一个拆出来例化很不现实,请问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2025-07-30):
引用 楼主:
后来调试发现,for循环中 如果在begin后面给for循环命名了一个名字,然后再例化,每次编译时,例化的module ...

在generate语句的报错里,形如"top<module>.genblk1[0].*"这样的子模块是不能正常实例化的,应该就算层主说的问题
至于怎么展开generate语句,这就是一个存粹的文本处理任务了,交给大模型吧

网友:
config是通过文本CellView中的pc.db文件来获得该文本文件中定义的module所包含的例化器件。
而pc.db则是在Virtuoso Text Editor中编译该文本文件中产生的。我忘了Virtuoso文本编译器是怎么处理generate中利用For语句来例化的器件。

我的做法是直接不在Config中做相应设置。直接将对用的Verilog模块绑定成Symbol。然后将该verilog模块和generate中例化器件的源代码作为xrun的参数,它们会被编译到worklib中。这样Elaboration过程中就能找到了。

P.S,规范的操作是将verilog模块绑定成“Mark as External HDL Text(AMS UNL Only)”。但是我忘了这个是选择是在哪个版本中给出的。所以上面说绑定成Symbol,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在生成的网表中只有该Verilog模块的例化。因此它和子器件的源代码需要额外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