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噪声例题,这里M2的偏置电流应如何选择

楼主(2023-06-15):
拉扎维噪声例题,这里M2的偏置电流应如何选择

网友A:
M2的偏置电流应该尽量小吧?希望M2的跨导小,在Vds2固定的情况下,认为M2过驱动电压固定,M2电流越小,其跨导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的偏置电流应该尽量小吧?希望M2的跨导小,在Vds2固定的情况下,认为M2过驱动电压固定,M2电流越小,其跨 ...

那M1的偏置电流也会变小,噪声又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M1的偏置电流也会变小,噪声又变大了

确实。抛开具体的例题电路结构,一般想要噪声小,都得增大功耗。

网友:
为什么M2的偏置电流小了,M1的偏置电流也小,不是还有一路经过RD的电流吗,
当M2的偏置电流小了,输出电压就低了,RD的电流也会增加的啊,不能说M1的偏置电流就降低了吧

网友:
条件是Rd两端的电压不变->即流过Rd的电流不变,所以M2的电流和M1的电流同时增加减小。
为了让总噪声最小,首先确认那种噪声是瓶颈:
式中有五个噪声项,三个项是热噪,两个是1/f噪声。
1. 如果是宽带系统,热噪声是瓶颈,那么增大M2电流显然是最优选项;
2. 如果是低频噪声占主要的系统,那么应该适当减小M2电流,因为M1的1/f项与电流无关,M2的1/f项与gm2/gm1的平方成正比,显然gm2、gm1做同等增加时,比值也在增加(高中数学1/2、2/3、3/4的一个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