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EX的规则文件是LVS的规则文件吗?

楼主(2023-06-16):
请问小伙伴们:
①PEX的规则文件是单独的还是经过对LVS的规则文件修改得到的呢?
②我在规则文件里面找到了.c和.R的文件,没有.S文件;但是我看有的小伙伴分享的是需要把这三个文件加到PEX的rule文件里面的,我不太明白这些文件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自己尝试用LVS的规则文件去修改,但是出现了以下问题

网友A:
PEX的规则文件和LVS 一样的   不同点就是PEX 要INCLUDE (.C  .R  . S)这三个文件。你可以到PDK 库下找找。第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三个文件都INCLUDE  到LVS 文件下,另存run  PEX的文件;然后点PEX  options -->Include定义类型即可(TYP  MAX  MIN);第二种直接PEX  options -- INCLUDE 这三个文件路径即可。PEX  options 你点击Setup即可选择

网友A:
补充一下第二种方法不需要修改,直接用LVS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第二种方法不需要修改,直接用LVS 文件

好的,谢谢 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的规则文件和LVS 一样的   不同点就是PEX 要INCLUDE (.C  .R  . S)这三个文件。你可以到PDK 库下找找。 ...

对了,主要是我没有找到.s文件~,我按照指导文件去改语句的时候  LVS里面是没有图3的第二句~~所以我就迷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主要是我没有找到.s文件~,我按照指导文件去改语句的时候  LVS里面是没有图3的第二句~~所以我就迷 ...

问题解决了就行 ,有时看指导文件确实会干迷瞪,把自己都绕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行 ,有时看指导文件确实会干迷瞪,把自己都绕糊涂了

没解决啊~ 问题就是LVS里没那句话~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解决啊~ 问题就是LVS里没那句话~哈哈

PDK 库下也找不到 .S文件? 没道理啊   难道不需要?  我也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 库下也找不到 .S文件? 没道理啊   难道不需要?  我也懵了

可不就是嘛~后者这库不全

网友B:
SMIC工艺的PEX文件似乎是不全,但是用starRC的文件应该有。要用calibre的话需要转一下规则文件格式。但具体怎么操作我也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C工艺的PEX文件似乎是不全,但是用starRC的文件应该有。要用calibre的话需要转一下规则文件格式。但具体 ...

谢谢已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解决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呀

我直接在calibre里面设置的~添加了LVS规则文件,设置了runset,然后再这个窗口include了.s和.c文件,在LVS里面改了允许PEX运行就可以了~没有用.s喂~真是神奇呢~

补充内容 (2024-11-14 17:23):
是include了.c和.r  没有用.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calibre里面设置的~添加了LVS规则文件,设置了runset,然后再这个窗口include了.s和. ...

你说是没有用.R的文件吗?再请教一下,在LVS文件设置允许PEX又是怎么设置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是没有用.R的文件吗?再请教一下,在LVS文件设置允许PEX又是怎么设置的哈
...

.LVS文件进去修改

网友D(2024-03-11):
新建一个calibre.pex文件,然后把lvs、C、R三个文件都include进去,然后rules file选择这个文件就行了:
include $PDK_DIR/calibre/calibre.lvs
include $PDK_DIR/calibre/mipt/rules.C
include $PDK_DIR/calibre/mipt/rules.R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建一个calibre.pex文件,然后把lvs、C、R三个文件都include进去,然后rules file选择这个文件就行了:
in ...

关键是根本没有rule.c rule.r这些文件啊

网友(2024-05-18):
没有rule.C怎么办啊

网友E(2024-07-21):
引用 网友A:
PEX的规则文件和LVS 一样的   不同点就是PEX 要INCLUDE (.C  .R  . S)这三个文件。你可以到PDK 库下找找。 ...

PDK库里没找见.C、.R和.S文件咋办呀

网友F(2024-09-25):
引用 网友E:
PDK库里没找见.C、.R和.S文件咋办呀

pdk里mipt文件转一下,“xcalibrate -exec mipt.file”在当前文件夹下生成rules.R和rules.C

网友G(2024-11-12):
引用 网友F:
pdk里mipt文件转一下,“xcalibrate -exec mipt.file”在当前文件夹下生成rules.R和rules.C
...

PDK里也没有mipt.file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PDK里也没有mipt.file文件

我拿的PDK都有的,那你有itf或ict文件吗?XRC需要rule.C rule.R。StarRC可以用nxtgrwd文件,用itf转。QRC用qrcTechFile,用ict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拿的PDK都有的,那你有itf或ict文件吗?XRC需要rule.C rule.R。StarRC可以用nxtgrwd文件,用itf转。QRC ...

问了一下,我这个PDK的.C  .R文件需要找foundry要,不知道为什么留了一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了一下,我这个PDK的.C  .R文件需要找foundry要,不知道为什么留了一手 ...

请问也是tmsc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也是tmsc的吗

我用的是华宏55nm

网友(2025-04-08):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calibre里面设置的~添加了LVS规则文件,设置了runset,然后再这个窗口include了.s和. ...

感谢,同样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25-08-28):
找不到.pex文件,按照说的方式,用lvs的rule, 再include R C S就能跑PEX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