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级的米勒补偿技术

楼主(2023-06-16):
求大佬帮我求一下这个主极点和次级点,或者有没有快捷一点的方法求出。感激不尽,算了一个上午,答案不对

网友A:
主极点利用米勒效应把CC电容分解一下就很容易求出来了

网友A:
算了一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一下,供参考

谢谢,那个Iin计算时为啥忽略,从原电路图来看,他的小信号应该用电阻等效,而不应该直接忽略Ii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利用米勒效应把CC电容分解一下就很容易求出来了

主级点不是在米勒那个那个节点上嘛,从那个点看进去的阻抗不是1/gm4,等效电容为(1+gm9RL)C,所以最后其值为[(1+gm9RL)C]/gm4.能指点下错在哪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Iin计算时为啥忽略,从原电路图来看,他的小信号应该用电阻等效,而不应该直接忽略Iin吧
...

你计算输出电阻的时候,输入接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级点不是在米勒那个那个节点上嘛,从那个点看进去的阻抗不是1/gm4,等效电容为(1+gm9RL)C,所以最后其值 ...

阻抗式1/gm4没问题。电容两端运放增益为A=-(gm4*Req*gm9*Rl) ,等效电容应该是C=(1-A)Cc=(1+gm4*Req*gm9*Rl)C  约等于gm4*Req*gm9*Rl*C ,所以主极点为1/(Req*gm9*Rl*C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级点不是在米勒那个那个节点上嘛,从那个点看进去的阻抗不是1/gm4,等效电容为(1+gm9RL)C,所以最后其值 ...

前面的共栅级也提供了增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输出电阻的时候,输入接地啊

对呀,所以M2是可以等效为一个ro2,(考虑了沟调),我看你计算的时候直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式1/gm4没问题。电容两端运放增益为A=-(gm4*Req*gm9*Rl) ,等效电容应该是C=(1-A)Cc=(1+gm4*Req*gm ...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所以M2是可以等效为一个ro2,(考虑了沟调),我看你计算的时候直接忽略了
...

这里我们都没有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即使你算上 因为r0很大 也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