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LayerSize()问题

楼主(2023-06-16):
metal1_shapes有多个id,怎么dbLayerSize()返回值只有一个,有大佬知道咋回事吗?
metal1_shapes
(db:0x226ff81e db:0x226ff820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db:0x22012a2b db:0x22012a1f
)
>
SizedResult=dbLayerSize(cvid list("A1" "drawing") metal1_shapes 5)
(db:0x2201241d)
>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只有一个obj在当前层,其他都在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只有一个obj在当前层,其他都在底层?

不是的,所有的obj都是下一层的,图中的器件都是调的cell,metal_shapes的值是获取的从底层到顶层A1的obj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所有的obj都是下一层的,图中的器件都是调的cell,metal_shapes的值是获取的从底层到顶层A1的obj ...

那是不是得把它们copy到顶层?直接用底下的层次是可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得把它们copy到顶层?直接用底下的层次是可以的吗?

得用顶层obj的id吗,我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得用顶层obj的id吗,我去试试

不确定,之前试过这个函数,感觉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之前试过这个函数,感觉是这个问题

试了一下,好像确实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