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电源多个地怎么解决LVS报错

楼主(2023-06-16):
几个模块都是不同的电源和地,用了隔离还是出现类似这种错误,大佬们都是咋处理的啊?小白马上就变成小白头了啊!

网友A:
先看看lvs里设置里power/ground有没有这些电源地,其次每个工艺有一个层次是用来区分不同地的,比如smic的subdk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lvs里设置里power/ground有没有这些电源地,其次每个工艺有一个层次是用来区分不同地的,比如smic的s ...

这些确认完了还是有问题,那就检查自己版图的原因了,或者电路有bulk端一部分接vssa一部分接的psub,问一下电路能否将psub在这层改到vssa或者其他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确认完了还是有问题,那就检查自己版图的原因了,或者电路有bulk端一部分接vssa一部分接的psub,问一 ...

定义层用过了,也有可能是用得不对,后来我让电路重新复制了一个电路,地都接一起,跑出来是对的,也就是说其他地方都是对的,就是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层用过了,也有可能是用得不对,后来我让电路重新复制了一个电路,地都接一起,跑出来是对的,也就是 ...

就是噻,听你描述地接一起就对了,那肯定是版图区分层围错了,导致软连接,仔细检查一下嘞,不需要两个地都围,把另一个不一样的围起来就行了

网友:
多个电源多个地的情况下,若不熟悉电位,连接等情况应当选取一个简单的电路(包含多个电源地,但是结构简单)作为DEMO,反复测试直到简单电路完全通过LVSDRC,然后根据该电路仔细理解电位等的连接。

网友:
先把剖面图画一遍 理解理解不同电位之间到底怎么隔离的 在什么情况下会形成软连接 再去看版图就会好理解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