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了验证dut,在uvm环境的哪个结构中对dut动起来必须的寄存器进行配置呢

楼主(2023-06-16):
理解的uvm通过sequence发激励,都是设置数据格式,然后不同的激励就是不同的数据包,但在复杂的验证中,可能还需要对寄存器写不同的值,以开启不同的功能,请问可以在sequence中对寄存器进行配置吗,还是说在其他位置对寄存器进行配置呢。

网友:
寄存器配置需要用到uvm的ral,寄存器模型

网友:
可以的啊,sequence调用reg model进行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甚至uvm还有个sequence叫做uvm_reg_sequence,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