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偏置问题

楼主(2023-06-16):
各位大佬,我做一个二级运放,用了gm/id方法确定的管子尺寸,电源电压是0.9v时很难偏置(要求用0.9V),但是1.2V没问题,各位有什么建议嘛

网友A:
没共模反馈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共模反馈不行的

你好,我是加了共模反馈的,图里面有两个尾电流管,其中一个就是接的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出

网友B:
开环要变闭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要变闭环仿真

你好,这是我整体的仿真电路,有一个理想的共模反馈电路在里面,你所指的闭环是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嘛?可是电压在1.2V的时候是可以偏置的

网友C:
输入对管可能要工作在亚阈值区,不然确实很难偏,尾电流源加输入对管电压裕度太小了。或者我感觉共模电压取低一点,小于0.9V/2,也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对管可能要工作在亚阈值区,不然确实很难偏,尾电流源加输入对管电压裕度太小了。或者我感觉共模电压取 ...

谢谢你,我去试试

网友D:
你管子的基本参数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管子的基本参数看一下

按照gm/id方法设的尺寸,输入管的gm/id=12,电流管的gm/i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