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这里不怎么理解,球球大佬指点

楼主(2023-06-16):
这里说输入开路时,输出噪声为In2^2Rd^2,没有表征RD的4kTRD和4KTγgm,为什么啊

网友:
这里RD应该是跨阻增益,输入噪声电流乘以跨阻增益,再整体平方,就是输出噪声电压的平方,再除以跨阻增益的平方,又变为输入参考噪声电流。输入参考噪声电流In2^2为4kTγgm2,所以gm2越小,输入参考噪声电流越小。

网友:
因为In2本身就是用gm和RD表示的,具体来说在这里In2^2=4kT(γgm2+1/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