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后仿低频psrr和前仿差别大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3-06-16):
求助各位大佬。如图1是BG电路图,图2是BG后仿3个corner的psrr和前仿tt corner的psrr对比,低频的时候后仿恶化挺多的,高频的时候差不多,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呀?

图3是稳定性后仿结果,低频增益前后仿差别不大,都是100dB左右。。。

std后仿结果

std后仿结果

psrr前后仿对比

psrr前后仿对比

BG电路图

BG电路图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不过可以盲猜一下原因:
高频下psrr本来就是不太好的,低频下恶化是因为在电源线(或者地线)与输出或者哪根ref线之间有较大的寄生电容。得看看版图,是不是布线布太近了

网友A:
对比下,前后仿网表,看看基本参数哪里变化的特别大,可能有管子不在饱和区了

网友:
低频看环路 高频看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下,前后仿网表,看看基本参数哪里变化的特别大,可能有管子不在饱和区了 ...

对比了前后仿网表,所有管子均在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比了前后仿网表,所有管子均在正常工作状态。。。。。。

这就很离谱了啊,前后仿在低频下 管子工作状态都正确,但是很明显少了一级的增益,真的不是管子进线性区了嘛。。有一级的gm掉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很离谱了啊,前后仿在低频下 管子工作状态都正确,但是很明显少了一级的增益,真的不是管子进线性区 ...

后仿std的低频增益和带宽都没有明显变差,是否可以说明两级运放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没问题?

楼主:
又去做了一些试验,后仿提参提的no RC,按照道理来说这个就是提的原理图,但是后仿结果依然是低频psrr恶化到-40dB左右。。。

网友(2025-02-27):
引用 楼主:
又去做了一些试验,后仿提参提的no RC,按照道理来说这个就是提的原理图,但是后仿结果依然是低频psrr恶化 ...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C(2025-05-06):
引用 楼主:
又去做了一些试验,后仿提参提的no RC,按照道理来说这个就是提的原理图,但是后仿结果依然是低频psrr恶化 ...

同问楼主,请问定位到是什么问题了吗,是否是环路工作点不对(即使运放增益正常)

网友(2025-08-27):
引用 网友C:
同问楼主,请问定位到是什么问题了吗,是否是环路工作点不对(即使运放增益正常)
...

请问一下你定位到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去做了一些试验,后仿提参提的no RC,按照道理来说这个就是提的原理图,但是后仿结果依然是低频psrr恶化 ...

其实跟原理图不同,这个时候器件的lod和wpe效应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