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硅后性能如何与STA标准corrlation

楼主(2023-06-16):
请问有哪位同行比较了解如何对硅后性能与STA标准做corrlation吗?

如果通过MPW,我们需要加入什么特别的电路?
或者有对应的书介绍吗?

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要是量产的话这个只能通过测试吧,跟fundary反复迭代,寻找最佳的工艺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