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rea IO以及它引起的LUP.14的错

楼主(2023-06-16):
ET6OY0ZZ8J)H5CN@TC1N8MP.png PW(0{0}`NKQ7]}R9H_QM`H6.png 9ZU(B4L((Y}J%3K0YSMMJ3G.png

top检查有这个问题,不明白什么叫 Area I/O,
以及那个N+和P+STRAP什么意思
感谢大佬们解惑
!!

网友A:
Area IO: pad cell area
N+ strap: N+ nwell 带子
P+ strap: P+ diffusion 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ea IO: pad cell area
N+ strap: N+ nwell 带子
P+ strap: P+ diffusion 带子

pad cell area是指与pad直接相连的OD吗

就是普通的OD injector吗?不是很懂,哥

网友:
pad cell area指与pad直接相连的OD

OD injector ->有机会成为ESD discharge path 的OD

网友(2024-09-10):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B:
LUP.14:和pad相连的OD injector需要围双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UP.14:和pad相连的OD injector需要围双环

包了两圈guard ring,但是宽度不够1um。这部分是早画好的不能改了,该怎么解决LUP.14报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包了两圈guard ring,但是宽度不够1um。这部分是早画好的不能改了,该怎么解决LUP.14报错呢? ...

双ring加宽到1um     不能的话就看看IO到OD injector的路径能不能cut  比如加电阻啥的  rule看看有没有相关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ring加宽到1um     不能的话就看看IO到OD injector的路径能不能cut  比如加电阻啥的  rule看看有没有相 ...

多谢回复。如果是在IO里的OD injector呢,直接调用的IO,不好去改设计。目前有用的方法是让这个IO不要是AAIO,改变IO的布局,或者不加AAIO的识别层

网友(2025-02-14):
1、有没有破坏IO ring 、IO有没有放在芯片中间(如上图AAIO所示),如果有以上情况,看core OD部分有没有离IO超60um,如果超就可以waive(文档有讲解)